[工仪] 薅一小把羊毛DIY个奶嘴,给T12吃货供电……PD QC诱骗小板DIY

楼主(2023-12-03):
手里有一把便携的T12简易烙铁,移动工作的时候用着方便

简易的东西,旋钮调温也是凭着经验来的

接口是DC5521的

原厂配的QC诱骗线,可以诱骗快充头的12V

诱骗IC无字

板子背面也没有元件

QC诱骗线用12V给T12供电的话,温升化锡相对比较慢,回温也略慢,后来自己买了大艺和牧田的转换器,改成了可以用21V电池包供电的方式,化锡和回温都非常好

烙铁拆开给大家看一下

常见的LM358+MOS的控制板

前些天看到@kyhwhb 老哥用小红包薅的羊毛PD/QC诱骗小板(
原帖在这里),我也上了老哥的车,花了1.6元薅了一小把羊毛回来,小板支持诱骗9/12/15/20V,用堆锡或者0欧跳线连接对应的焊盘即可诱骗出充电头的对应电压,小板默认跳在12V上(有颗0欧电阻充当跳线)

T12需要20V的档位,这里跳上20V,然后把原厂那颗0欧电阻从12V档位上拆下来即可

然后做一根5521的公头连接线

给T12供电用这个优胜仕65W氮化镓充电头来做测试

诱骗后充电头输出20V正常

焊接好之后用透明热缩管包一下,防止短路

空载20V正常,电流也不大

插上T12烙铁之后,电流瞬间在2.5~3A左右(T12连续加热),几秒后电流在0.5A以下来回波动(恒温),烙铁化锡很快,回温也不错,比原厂的12VQC诱骗好多了,感觉和用24V3A电源的T12没大区别

这个烙铁最低温度在150℃+

最高温度在310℃+,平时临时焊点小东西够用了

简易T12又多了一个奶嘴,感谢kyhwhb老哥给的羊毛

EOF

网友A:
哥 点赞了也收藏了 多给点M币

网友B:
我初衷也是想给t12供电用的,最近又拍了个公头板的

网友C:
T12便携烙铁多少米

想上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哥 点赞了也收藏了 多给点M币

已经猛击你了

网友D:
这.............是不是有点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初衷也是想给t12供电用的,最近又拍了个公头板的

老哥抓紧时间DIY上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12便携烙铁多少米

想上车

好多年以前买的,记不太清了,好像是三四十块钱一把,带那个QC诱骗线。

网友:
哥多给点啊  论坛上你是屈指可数能给回帖加M币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.............是不是有点.........

掐住嘴,好了你不要再说了…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掐住嘴,好了你不要再说了……

捅菊花,不许放屁

网友E:
关键没有大功率的充电头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捅菊花,不许放屁

小心被人砍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关键没有大功率的充电头

这好像在搞无米之炊啊

不是氮化镓的65W充电头也行,只要支持PD和QC,单口上60W应该问题不大,经常去交易区看看也许有人在卖。

网友:
这个小板不错,我要搞一个玩玩

网友:
内置电源的t12看后想撸都没办法抄作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捅菊花,不许放屁

你说啥?

网友:
充电头表示鸭梨山大

网友:
PD/QC诱骗小板不错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