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龙威线性电源TPR3030D电流调节失效,故障原因查找哪里?

楼主(2023-12-03):
龙威线性电源TPR3030D电流调节失效,故障原因查找哪里?

网友:
才3a来的啊

网友A:
c.c.和c.v.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双通道可以组60v3a或者30v6a

网友B:
大都是电位器坏了吧.

楼主:
这个电源是30v30A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.c.和c.v.是什么意思

C.C.指示灯电源短路时亮,C.V.指示灯电源正常工作时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都是电位器坏了吧.

电位器没坏,短路时电流可调,就是几秒钟时间后电源就不输出电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.c.和c.v.是什么意思

constant current 和 constant voltage
恒流 和 恒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位器没坏,短路时电流可调,就是几秒钟时间后电源就不输出电流了

怀疑有继电器触点烧断。
短路时,电流不能通过那个触点,只靠电容短暂放电几秒钟时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怀疑有继电器触点烧断。
短路时,电流不能通过那个触点,只靠电容短暂放电几秒钟时间。
...

恒压工作状态时,电流可以达到30安长时间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怀疑有继电器触点烧断。
短路时,电流不能通过那个触点,只靠电容短暂放电几秒钟时间。
...

3v电压短路时有轻微的放电声,听着像继电器里面发出的,就是不知道哪个

楼主(2024-11-16):
引用 网友A:
怀疑有继电器触点烧断。
短路时,电流不能通过那个触点,只靠电容短暂放电几秒钟时间。
...

把r17v17r19这3个元件摘除就可以短路输出电流了

网友(2025-06-25):
楼主问题解决了吗?我的也是短路不能调整电流,正常输出,有电流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