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求助:这个温度控制调节器是不是假的?

楼主(2023-12-03):
某空气炸锅不通电,大概率电源输入线路上的温度保险烧断了。果不其然。但拆下温度调节旋钮时发现,这个温控器太特殊了,外形是老式电饭锅那种,但它的输入输出之间就是直接连在一起的!

细节不好拍,不知道坛友能不能看清。反正两个电源线插头是紧贴一起套在一个金属柱上,相当于直通了。
我简单试了一下,温度指示范围为80-200°c,旋钮调整在100°c,等到温度指示绿灯亮后,再调高温度到200°c,绿灯不会变红(即不继续加热),这个旋钮好像根本不起作用。
另外,机器内部还有一个温控器(饮水机那种)紧贴内胆金属壳安装。
难道这个旋钮是个装饰吗?
1

2

3

4

网友:
应该是假的,一是输入输出接在了一起,二是真的温控器旋钮下有个绝缘柱,可调节是金属片的弯曲程度从而调节通断温度,但这个没有这个结构。

网友:
哈哈哈这年头造假还给你装个零件

网友:
第一眼看见楼主的就感觉少了东西

网友:
没看明白,但感觉不至于搞个假的吧,没差几个钱的地方

网友:
拆都拆了上可控硅的温控

网友:
这东西才多少钱还搞个假的?

网友:
降低故障率,增大更换率

网友:
厂家的人工比原件便宜吗。

网友:
假的吧,调节装置不会起作用

楼主:
网站怎么了?我还以为照片都没有提交上去。

补充一点:这个温度调节旋钮是固定在外壳上的,外壳与发热部件之间还有很厚的一层塑料骨架隔离。完全不同于老式电饭锅那种温控器紧靠发热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