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解云亿兆6KW充电桩(HSQJA)

楼主(2023-12-03):
家人准备买个电车,4S店不送充电桩。
车子还没到手,充电桩要先装起来。
网上找了个便宜的云亿兆,带刷卡功能,带app远程控制预约充电功能,加上10米的枪线,一共是726元。

第二天收到货:

主机部分。送个开关盒和63A空开。

打开下面板的正面

反面

本月出厂,难道我是本月001号?

车尾到右前方充电口约3.5m,如果倒车入库车尾离墙0.8米,那充电口到墙就是4.3米。
理论上配个5米枪线够了,但要考虑线崩紧不好,于是想要7米的线。
但店家没有,只有10米线可选,
好在店家就是厂家,我拍10米的,厂家给我截成7米的枪线,截下的3米线也发我用于接电箱到空开的引线。
下面是厂家截下的线,6平方的,确定是纯铜线。
但软线的单根铜丝比较粗,导致整个电缆不够软。

电缆上有接线标识

送三张卡用于刷卡充电,防止车库内其它人偷我的电。

打开如此:

主板好小,看上去没什么东西。

50A的交流继电器。

走线比较乱,没有章法。

指示灯的小板子

刷卡的感应区

4G通信模块,内有厂家给的物流卡。
厂家免费用一年,一年后每月收3元。

花了2小时装好。

网友:
看着结构挺简单的。

网友:
买新能源汽车不是都送枪或者桩吗?

网友A:
这个看着电流不会太大啊

网友B:
  车都买了  一个充电器 必须好的   公牛的也不过加几百块钱  ……

网友:
有车位给装这个还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看着电流不会太大啊

民用单相大多数都是32A设计的,实际好多也到不了。

相同桩特斯拉饿的不行了回来充, 其他车饿得不行了回来充,电表脉冲灯闪烁速度不一样,特斯拉的闪烁极快,可见谁跑满了。。

网友:
是公共的大车库吗?

网友:
模块堆的,厂家也是不太用心哈哈

网友:
6kW这个做工够用了。。。

预约定时都是用4G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车都买了  一个充电器 必须好的   公牛的也不过加几百块钱  ……

公牛的 就是好的吗?

网友:
还以为是汽车充电桩?!

网友:
12月刚出就发了

网友:
随着电车普及,这充电桩铺设是个趋势。

网友:
能给个链接吧?

网友C:
小小的主板,大大的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小小的主板,大大的壳

感觉就是随车充主板加了4G和刷卡模块,继电器还没有随车充用的余量大。

网友:
看起来走线都不规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