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新手请教BGA如何防止掉焊盘?

楼主(2023-12-04):
         小白目前正在练习BGA,感觉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防止焊盘脱落,目前找了几块破手机和烂光猫路由器练习,拆芯片时明明非常小心没有用力,结果拆下来还是掉点了,尤其时一些质量比较差的山寨手机板子更是惨,有点点是在清理焊盘的时候掉的,用吸锡带脱锡时明明很小心了,还时掉点了,请教一下坛友们有没有

网友:
温度不能太高 时间不能太长 开始勤加焊油

网友:
一般新手村装备是打不了BOSS的,只能宰猪杀羊屠狗之类(电容、电感、电阻),即便有了屠龙刀倚天剑也得有足够的等级才能驾驭,建议先杀野外BOSS(PLCC),然后再杀迷宫BOSS(BGA)。

网友A:
排除维修员的手艺问题,其他就是板材不行,特别是未连接电路的焊点,拖锡时确实容易掉点,但没什么关系.

网友:
别说新手,老手都不能保证不掉,工具,控温,力度,时间,都要把控,掉有用点还要回显微镜飞线

网友:
多练练就可以了!

网友:
学习学习,坐看高手们吹牛

网友:
估计无解,就是大焊盘搞几次这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排除维修员的手艺问题,其他就是板材不行,特别是未连接电路的焊点,拖锡时确实容易掉点,但没什么关系. ...

确实,很多板子烙铁轻轻一碰就下来了,真是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