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发个故障视频请教坛友,这是LED灯珠坏了还是驱动坏了?

楼主(2023-12-04):
多年前给车子加了一个巡航按钮,卖家也发了LED灯珠、电阻、芯片,补齐对应焊盘就能有指示灯。
现在灯珠频闪,不知道是灯珠坏了还是元件坏了。

我判断的是芯片坏了,因为我所了解的是LED灯坏都是微亮或者不亮,电阻坏了也不是这种现象。当然也许是我见得少了,判断不准,所以想请教下坛友

为什么不一次把3个全换了?因为这是汽车仪表盘,不敢有闪失,不敢焊,是找路边修手机的焊的,换的多价格高,嘿嘿

发帖Ajax报错是什么

网友:
慢,经常打不开帖子

网友:
大概率是灯珠,只换一个灯珠一般都不行

网友:
某个灯珠有问题了

网友:
灯珠闪,大概率是有灯珠故障,可以找个相应电压的电源测试一下,一般万用表可以点亮的,使用3V电源即可。

网友:
首先要查灯珠是否好的。

网友:
感觉灯珠问题大,换就都换。

网友:
玩LED灯的都会遇到,热死的灯珠有几率出现闪烁。     类似荧光粉受热膨胀邦定断联,冷却收缩邦定联通。。

网友:
如果不影响开车,就弄块胶布粘上

网友:
换一个灯珠

网友:
感觉还是灯珠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