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Phison] 闲鱼买的点序as2258主控板子,只能识别一半CE

楼主(2023-12-05):
闲鱼看到这个板子是8贴的,老板说功能正常就买了两片回来,到手后发现贴4CE颗粒只能识别2CE. 贴2CE的颗粒只能识别1CE,害我折腾了半天刚开始以为是炸CE,反复换颗粒焊接都是只识别一半CE,主控芯片都换成PS3111了问题依旧,是我技术问题?还是得跳线,还是板子设计问题?大佬们给看看,

网友:
你问问客服看看

网友:
等高手解答

楼主:
卖家挺坑的..知道板子的问题还简单描述功能正常.还扯皮是别人给发的货.自己装不知道.在此提醒大家注意闭坑.

楼主:
只能识别一半CE.这就是卖家说的功能正常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卖家就是个坑人的..明知道板子有问题还描述功能正常.还扯皮是别人给我发的货.自己装不知道.在此提醒大家 ...

果然如此,一般商家都如此,拼多多可能还好点,可以投诉追回货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果然如此,一般商家都如此,拼多多可能还好点,可以投诉追回货款

倒是没有多少钱.关键卖家办的这个事有点不地道.想坑小白还在群里骂人.颠倒黑白说买家到手刀

网友B:
没一定能力 最好不要捡这些那玩意  功能正常一般指电脑能识别到未开卡状态   小白不是理由      风险自担     你去看那些商家哪个包diy成功的?  不都一句上锡焊接不退

网友C:
这板子是点序的公版,我记得是有跳线的,as2258/ps3111最大2ch@8ce/ch也就是说最大只有16ce,八贴板子识别一半应该是跳线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一定能力 最好不要捡这些那玩意  功能正常一般指电脑能识别到未开卡状态   小白不是理由      风险自担   ...

看来你的思维比较广阔,对功能正常的含义理解颇深,小白虽然不是理由,但作为卖家是不是该把这一与众不同的功能如实描述清楚,毕竟不是所有玩家都是大佬级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板子是点序的公版,我记得是有跳线的,as2258/ps3111最大2ch@8ce/ch也就是说最大只有16ce,八贴板子识别 ...

跳线恐怕只有画板子的人才知道吧,作为卖家要是不想装鬼,在买家下单前应该明确告知这板子不是所有颗粒都能正常识别的,而不是简单描述功能正常敷衍了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看来你的思维比较广阔,对功能正常的含义理解颇深,小白虽然不是理由,但作为卖家是不是该把这一与众不同 ...

如果卖家本身也不知道这个功能  也是小白呢  这确实怪不了别人  不是个个都专业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卖家本身也不知道这个功能  也是小白呢  这确实怪不了别人  不是个个都专业大神   ...

卖家自始至终都没有解释过自己也不懂.更何况还是个专业卖家...替卖家解释卖家也不懂也只有您这么思维超前的大佬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卖家自始至终都没有解释过自己也不懂.更何况还是个专业卖家...替卖家解释卖家也不懂也只有您这么思维超前 ...

你更超前    别人写了没有技术支持    你搞不定就是功能不正常     别人堵一条路  你就新开一条路    从来不找自己原因

网友D:
电脑识别主控,供电正常、焊盘无掉点,那就是没问题的,而且也明确说了没有技术支持,这种板子都是成批量拆的,哪有功夫去给你确定CE跳线呢,而且才8块钱,不说多了,就那个sata的公口,淘宝单独买也得2-3块吧?
所以,这算不上奸商,也算不上坑小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脑识别主控,供电正常、焊盘无掉点,那就是没问题的,而且也明确说了没有技术支持,这种板子都是成批量拆 ...

确实,他卖得只是板子 带上去闪存的功能那就不怪卖家了  而且咸鱼那些卖家很多不都这样吗 咸鱼被吭也很正常不想赌就去买新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你更超前    别人写了没有技术支持    你搞不定就是功能不正常     别人堵一条路  你就新开一条路    从 ...

我再超前也不会再写明不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  去再开一条路让别人提供技术支持   不提供就是功能不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再超前也不会再写明不提供技术支持的情况  去再开一条路让别人提供技术支持   不提供就是功能不正常    ...

能把隐瞒功能缺陷的事实扭曲到和技术支持挂钩,也只有你这么思维超前的能想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脑识别主控,供电正常、焊盘无掉点,那就是没问题的,而且也明确说了没有技术支持,这种板子都是成批量拆 ...

虽然我是一个小白但是也玩过几个PS3111 AS2258 6081的方案.我了解到的是使用这几个方案的板子在出厂时CE跳线是固定好的.也就是画板子的人已经将板子的CE识别及分布情况固定好了.并没有设计像慧荣那样让玩家自己调整CE的跳线。也就是大部分玩家所认为的3111等没有CE跳线.只要是支持的芯片有对应的参数及固件就能正常识别开卡.而这个板子就不走寻常路他的设计就只能正常识别1CE颗粒.其他CE数量的颗粒正像楼主遇到的那样只认一半。您认为只要提前说上一句没有技术支持.就能洗白故意隐瞒功能缺陷的事实?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甲乙两个人打架前.甲说过打死你不管.甲就不用吃牢饭?本人比较愚钝.请大佬批评开导.还有我想知道您是在哪看到什么什么是8元的

网友:
上半年也同样入坑买了10来片,也懒得找了,放那里吃灰,遇到坑友了,握个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