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拆解] 拆途驰安牌的抬头显示器HUD,看看能否分析提取CAN协议

楼主(2023-12-05):
比亚迪老款混动秦唐用的是六档双离合变速箱,但仪表盘只显示D不显示档位。

听说之前有一批是显示D1 D2 D3 D4 D5 D6这样的档位的,但是后来取消了,网上有人说是怕车主发现变速箱容易缺档索性直接不显示了。
不过网上还有卖HUD的,可以从CAN总线里读取显示出档位,买个途驰安HUD拆开看看。发现挺简单的,主要是一个GD32的芯片,硬件成本应该不高,可能软件包合各种车型的CAN数据占了成本大头。
拆开想用USB转CAN的工具分析看看能否提取出比亚迪的CAN协议,这样就大家都能做仪表盘HUD了。

这个是连比亚迪车上obd口的

比亚迪obd口有四路CAN网络,这个是连舒适网
3脚和11脚

这个是HUD的插头,除了3脚和11脚还连了电源的4脚和16脚

分析CAN报文的原理基本就是看哪个信号对应哪个变量
刚开始用USB转CAN录制了车上的舒适网的报文,然后电脑接上回放给HUD,发现它不启动

接了120欧电阻还是不启动
奇怪不知道它启动的逻辑是什么

然后试着接上车分析,这样才可以启动
但这样和车上的信号有干扰
比如车是P档,但电脑回放的报文是D档,HUD就会反复跳P和D很烦
而且尽管录制的时候有D2 D3,但回放时可能因为干扰档位一直显示是D1,不会变成D2 D3

不过基本还是能分析出来简单的信号,比如P D R 对应的报文id,车门对应的报文id之类的。但车速之类的变量还要研究怎样计算。

另外发现比亚迪舒适网的CAN可以控制车上灯光,远近光都可以控制。
但档位没法控制

网友A:
这么小个芯片能存储那么多车型数据资料??应该不分车型的,实时分析CAN信号显示出来

网友:
论坛卡这样,还能发这么牛的帖子

网友:
这个数据量估计不大吧,这个抬头显示是LED的是固定显示几个参数吗

网友:
太牛了,现在的汽车用CAN协议,越来越复杂,不好DIY了

网友:
论坛卡的好几天没有签到了

网友:
开车,就好好开车吧,路况这么复杂,路上美女都不想看了

网友B:
CAN信号应该都是有规范的,统一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小个芯片能存储那么多车型数据资料??应该不分车型的,实时分析CAN信号显示出来 ...

长按按键有设置分车型的,如果设置成其他品牌或者其他款就读不出来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AN信号应该都是有规范的,统一的。

看obd的标准好像只有6和14针脚这一对can是所有车都有统一的,比亚迪另外三路can好像都不是标准里的

网友:
论坛卡的好几天没来了

网友:
我今天进论坛打卡,进了十多次,早上用手机发现进不了,现在用电脑也进了好几次,竟然还有人发贴

网友:
不是太好弄的!

网友:
看了半天没有看明白,慢慢琢磨。

网友:
CAN应该是统一的吧

网友:
楼主你这个修好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