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PL11电源改可调方案分享

楼主(2023-12-05):
网上找到的方法,分享给大家

PDF下载

https://wwc.lanzouq.com/b01rni4sh
密码:6666

网友:
这么大的电流,线路要足够粗。

网友(2024-01-15):
我改了但是调不了电流请问怎么回事?

网友A:
按方法改了,可以调电压到29V,电流暂接了个10A表试了下,能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方法改了,可以调电压到29V,电流暂接了个10A表试了下,能调

能调到这么高的电压?

网友(2024-12-08):
没看懂 一个电位器怎麽调流又调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