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小爱音箱刷机包求助

楼主(2023-12-05):
捡了个小爱音箱,疑似系统损坏,找到个维修师傅的维修视频,但是没有刷机包,谁有小爱音箱的刷机包
或者知道了,这个刷机软件是什么

网友A:
小爱音箱型号多了,连个型号都不说,鬼才知道呢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爱音箱型号多了,连个型号都不说,鬼才知道呢.

型号是l06a,

网友:
小爱音箱型号

网友:
不知道型号,有点难。

网友(2024-01-04):
你最不该怀疑的就是系统损坏

网友:
考虑市电问题

网友:
模里模湖,不知不晓。

网友:
先说说型号,拍照看看。

网友(2024-03-21):
过来学习了,谢谢大佬们的分享!!!

网友(2024-05-08):
我也想知道怎么刷。

网友:
折腾吧,我都没时间

网友:
先看看型号,然后百度吧,你只要听过能刷机的话,网上一般会找到,找找看!

网友:
音响怎么刷我记得好像主板有烧录接口

网友:
这个一般主板都会留有测试点,一般是ttl方式连接。有的是带系统,有的直接下载r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