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PD QC AFC快充诱骗触发器增加便捷调压功能

楼主(2023-12-05):
       PD QC AFC快充诱骗触发器,某宝拍得,支持5V 9V 12V 15V 20V固定电压输出。初衷就是想给t12供电用的,但固定于20V输出使用未免太单一了,如何灵活切换各组电压测试检修PD充电头等也是亟需的,一筹莫展!偶然看到@qrut大侠的贴子https://www.mydigit.cn/mydigit/thread-399475-1-1.html 使用贴片电位器代替拨档电阻的方案真是脑洞大开!于是立马行动:

取下9V 12V 15V 20V的固定电阻,分别是50kΩ 100kΩ 150kΩ 180kΩ

网购200kΩ贴片电位器,到货一看也太小了,3×3mm!眼花太难操作;我这个PD/QC诱骗小板体积比较大,还是下单来大个的蓝白电位器吧

10个蓝白电位器实测阻值在175---205kΩ间,选了个195kΩ的

弯折引脚加工一下

焊装后的电位器再测阻值降到了187kΩ,也是奇葩!

使用的细尖头烙铁

下面开始测试,5V电压出来了

9V 12V 15V 20V也都正常

恰如@qrut大侠所述“各电压输出档位之间vset电阻阻值间隔较大”,如下图记录:

闲置多年的彩色热缩管还是第一次使用

焊接硅胶线并绝缘固定

用红色热缩管做整体绝缘

可调电阻要露出来哦

也便于用碳素笔来标注

安装5525插头后的模样

上电实测吧,这个烙铁52W

DIY的针管T12原来功率这么小

这个43W还可以,鼠标线虽柔软,但线阻还是大了些

诱骗触发器支持QC协议,也测试一下

小米20000mAh充电宝9V 12V正常

诱骗触发器调到15V 20V档时充电宝输出还是12V。END

网友:
想法不错,可以仿制了

网友:
技术高超啊,这样方便多了

网友:
收藏了,手头也有这个小板,有空来仿制一个

网友A:
老哥因地制宜换电位器,贴片的电位器确实太小,另外热缩管挖孔挖得真圆啊

网友:
不错,玩着玩看花样就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哥因地制宜换电位器,贴片的电位器确实太小,另外热缩管挖孔挖得真圆啊 ...

因为电位器圆,所以围绕旋切必须圆

网友B:
这个创意不错,简单好用,只是针管做手柄不太好,这东西是快速降解的,一般室内光照,一两年就老化脆裂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创意不错,简单好用,只是针管做手柄不太好,这东西是快速降解的,一般室内光照,一两年就老化脆裂了 ...

这个2013年的针管材料难道比较特殊?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634205

网友:
我以为连续可调呢,原来是5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2013年的针管材料难道比较特殊?http://bbs.mydigit.cn/read.php?tid=634205

那可能厂家不一样吧,我给电瓶加水的几个针筒都不同程度的老化了,最厉害的轻轻一捏就碎了

网友:
不错不错,实用性大增~

网友:
如果是无极调压就好了。

网友:
太小了焊起来头大啊

网友:
很好呀!方法可行!

网友:
脑洞大开的杰作,可调定压电源,不错。

网友:
好主意,回头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老哥因地制宜换电位器,贴片的电位器确实太小,另外热缩管挖孔挖得真圆啊 ...

看过您上一次的佳作,就在想这篇作品可能会触发您的创作灵感。果然回帖有您!十分期待您的新作面世。

网友:
求这个模块的购买链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