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VICTOR DT890C+老表出现一个少见的全显奇怪故障

楼主(2023-12-05):
常用的一个炮灰表,用的很顺手,这几天没用,想测一下电池,一开机,满屏全显,无法使用,旋转开关,发现只有电阻档可以正常显示,仔细分析了下,这是一个很少见的毛病,毛病不大,卖个小关子,看有没有坛友猜出来是什毛病

补充:这个故障很少见,是因为我是第一次见,也没见过类似的帖子,发出来给坛友做个参考备用,

这个表的液晶屏的导电条是我夏天拆装过的,可能安装位置有点不正,室温15度以上没事,这几天室温降到10度左右,

冷缩之下,后面三位的有个别笔画串电了,导致全屏显示,电阻档显示正常是因为只显示1,后面三位不显,维修方法很简单,拆下液晶屏,调整一下导电条的位置就行了

网友:
求科普。顺便求助,VC890D单片机版本自检可以过,但是后面出现屏幕乱闪的大概是什么问题啊?谢谢

网友A:
是不是转盘接触不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转盘接触不良

应该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开关虚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