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箱10Ah的无线充移动电源W86,准备要退货

楼主(2023-12-05):
400多块连品牌logo都没有,测实际充电容量3Ah都不到,无线充电速度感觉与12pro有线普通慢充差不多,
本打算是用来给用了3年多电池健康已下降到86%的12pro 当内置电池的补充电池用,不想去换电池以前6s在官方换的电池也不如原机电池,
最后还是退货主要是容量差太多,标称实际放电容量5.8Ah

网友A:
不知道现在的无线充电效率有多少,感觉移动充电宝用无线充电有点费电

网友B:
之前也是用这种背夹充电宝,主要是换电池后气密性会没

网友:
以前小灵通的时候用过无线的,现在没用过。

网友:
功能和接口倒是挺齐全的。

网友C:
10ah的充电宝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之前也是用这种背夹充电宝,主要是换电池后气密性会没

操作到位了可以保气密
我尝试过给索尼xzp换后盖,原装气密失效,第一次恢复了一点气密,全部扯掉重新封一次效果直逼原厂

网友E:
我觉得还是自己做充电宝靠谱,我找了30节18650松下电池,10并三串,应该是12V,顺便给摩托车电瓶补电用的,再从网上找了多协议的降压模块,价格不高,12V变成5V的,可以给多种手机充电,找个外壳,开好孔,组装好,成本也就百元以内吧。

网友F:
10AH是电池(3.7V)容量,测试时是5V时的容量,再加上升压转换效率90%,充电效率90%,放电容量应该差不多是10*3.7*0.9*0.9/5=5.99AH,考虑实际升压转换效率和充电效率可能更低,因此放电容量会比这个理论值更低,与充电宝标称放电容量5800mAH基本一致。

网友:
要是使用无线充电的话,效率几乎只有50%只有,那么放电容量只有4AH左右,甚至更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现在的无线充电效率有多少,感觉移动充电宝用无线充电有点费电 ...

无线的效率太低

网友G:
看外观很漂亮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0AH是电池(3.7V)容量,测试时是5V时的容量,再加上升压转换效率90%,充电效率90%,放电容量应该差不多是 ...

说错了是充电容量,不是放电容量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0ah的充电宝啊

看电池体积也达不到10Ah,估计也就6Ah

网友:
容量没这么大吧,可以试用一下,看效果如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操作到位了可以保气密
我尝试过给索尼xzp换后盖,原装气密失效,第一次恢复了一点气密,全部扯掉重新封一 ...

我的大法XZ自己换电池后防水彻底失效,刚换完电池用水冲洗后进水开不了机,搞得重拆一次把进水吹干。换的电池质量不行但是价格比其他同型号的贵了很多,换后才一年半,现在好像电池鼓了把屏幕顶开了一道缝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还是自己做充电宝靠谱,我找了30节18650松下电池,10并三串,应该是12V,顺便给摩托车电瓶补电用的, ...

如果用有线充我也不会买这个,自己手上还有在睡大觉的松下18650 3500的电池,可以拿来买个自己来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看外观很漂亮呀

漂亮当不了饭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也是用这种背夹充电宝,主要是换电池后气密性会没

防水是次要,关键是电池质量,就是官方换的比原机电池都差很多

网友:
看着做工不错啊,挺漂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