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燃气热水器比例阀原理和特定情况下的修复

楼主(2023-12-05):
一台华帝燃气热水器,故障现象为温度不受控。上次维修时拆解过比例阀,发现永磁铁固定扣脱扣,用502胶固定修复后使用时间不长,故障复发。
这次发个贴,顺便了解一下这种比例阀原理

这种比例阀结构如上图,在线圈没有通电的情况下,铁芯吸引永磁铁,带动阀门开合机构通过阀门橡胶垫,关闭燃气通道。当给线圈通电时,电磁铁产生的磁场排斥永磁铁,推开阀门开合机构,打开燃气。燃气的流量大小跟电流大小成正比,通过温度的反馈,CPU能很好的控制燃气流量从而实现温度控制。

拆解图。磁铁是通过一个塑料卡口固定在阀门开合机构上。如果无法固定,会导致磁铁被吸引到铁芯上但是阀门仍然是开启状态,无法控制燃料流量,引起温度失控。

修复过程:由于磁铁固定机构的固定卡口已经损坏,打胶也怕难长期使用,想办法用铜丝固定。
找一段网线的铜丝,大概直径0.5mm,拿铜丝放到磁铁固定盖那比划一下,直径差不多,不至于会引起阀体关闭不严。
拿铜丝在磁铁底座上绕一圈后固定,两端分别通过磁铁上端,固定到另外两个没有损坏的卡口上即可。
心里有点忐忑,不知道长期会不会导致铜丝松动,下次要整就

控制电路图。

网友A:
学习了,谢谢分享!我想学一下点火慢的维修方法,不知道LZ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

网友:
基础研究很扎实

网友:
看看学习一下,正在使用的是华帝的,目前还好

网友:
懂原理就好修的多

网友:
谢楼主图文并茂学习了备用

网友B:
我觉得不靠谱,为了安全,还是重买个新的好。

网友:
缝缝补补又三年

网友:
这电路图画得好,看得明白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不靠谱,为了安全,还是重买个新的好。

这个跟气路关系不大,只要不捅坏那个膜,安全性是有保障的。

同样的比如线圈开路的维修,都是不影响安全性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谢谢分享!我想学一下点火慢的维修方法,不知道LZ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 ...

点火流程大概是水压开关打开,排风系统打开,点火电路启动,燃气阀打开,比例阀打开,燃气进入燃烧室,点火。
要分析下具体情况。

网友:
以前不了解燃气调节机构,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解剖解释。

网友:
楼主钻研能力和动手能力很强!

网友:
图文并茂,条理清晰。

网友:
进来学习学习,增加知识点。

网友:
学习了,讲解的很详细

网友:
楼主维修经验丰富

网友(2024-07-13):
这个比例阀的电磁铁的铁芯间距调节可以调最大/最小火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