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个BOSCH AL1860CV电池及充电座

楼主(2023-12-05):
品牌:BOSCH

电池组、充电座AL1860CV

电池2侧,各有4颗螺丝,拆之

电池组内部,并没有过多的元件

测量电池有16.29V,采用2并4串组合

电池是:三星INR18650-13Q,单颗1300ma

看是涂了三防胶,难不成点对点,只对线脚涂三防胶水???以此来节约三防胶水

网友:
成本控制精准啊

网友:
飞线小电容是补救电路设计缺陷的吗?

网友:
博世的产品就是不一般

网友:
大厂的东西虽说不是用料有多好,但看这就舒服,该有的都有

网友:
这种飞线小电容不知道是不是出厂就有,是个个都有还是个别才有

网友:
还有电风扇啊,看来发热比较厉害。

涂胶精准使用,节约环保。

网友:
做工还可以的!

网友:
博世的东西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还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啊,手中还有一台电动起子,用的少,估计电池要自耗完

网友:
3X的电芯...

============

网友:
BOSCH的电动工具配件做工和用料不错,这个估计有年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