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解统信的黑胶u盘

楼主(2023-12-05):
黑胶的不要买,就是薄膜电路

网友:
便宜货,还要什么自行车啊

网友A:
黑胶更耐用。

网友:
99.9999%的黑胶体都是残次品颗粒做的,跟"耐用"完全相反...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一次性u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黑胶更耐用。

仅仅是防水而已,一般拿来做杂牌U盘的都是烂到不能再烂的芯片,也就是梯次利用,好的全贴固态上了,这种烂的配个黑片的专用主控,然后直接就可以废物利用了

网友:
有个32G的黑胶盘,一直当启动盘做系统用,上阶段挂了,重新量产ECC开到4,量产成8G的能稳定运行,插音响听歌用了

网友:
现在网上卖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U盘。

网友:
能正常使用就可以。

网友:
统信?国产系统的那个?也卖U盘了?

网友:
复制进歌曲,以后当只读的用。

网友:
U3口阿里批发,30M写入读取,把UOS和UBUNTU SERVER往上灌跑了几天了64GB才十多块(批发价,真实容量无扩容)反正原本就用来装ISO,无所谓

网友:
这个是装系统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