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迷你示波器开机不正常求助

楼主(2023-12-05):
迷你示波器开机死机花屏求助
在淘宝购买了几个迷你示波器玩玩,其中一个焊接完成不正常,表现开机死机花屏无法进入正常测试状态,已排除硬件问题(无虚焊,单片机也已更换),重新烧录程序都无法解决问题。但烧录程序后发现只要插着CH340的烧录线,这个迷你示波器就能正常开机(烧录软件已关闭),一旦从电脑上拔掉就不正常了,迷你示波器正常工作期间,CH340上除了电源指示灯亮外,还有一个指示灯在规律闪亮,似乎在进行数据通讯(猜测),实在不清楚为何会这样,请求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,在此提前感谢大家了!最新发现,CH340下载线插入充电头也有一样的效果,而且TX和RX线插反也没关系,但不插入充电头迷你示波器就不能正常开机了,困惑啊???

网友A:
有可能是3.3V稳压芯片不正常,更换就可以了

网友:
供电不足或者有强干扰!

网友:
确实感觉像是供电不足

网友:
继续折腾

网友:
还有这么小的示波器,有的玩啊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3.3V稳压芯片不正常,更换就可以了

测试过迷你示波器插入电脑时的电压是5伏左右,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竟然还有这种示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