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动] diy手持米沃奇M4D

楼主(2023-12-05):
之前diy了很多个7.2V的电批、电钻,均没有很好的实现自停功能,用了松下7410、米沃奇M4D、日立波箱,后面研究发现,大概率是触发开关不够精准,因为之前用的按压开关(体积更小),缺点就是触发不够精准,存在按得太快,接触不良的风险,用来控制继电器时,就会当触发过快(转速高时,很容易触发不了),现在换成微动,微动的开启关闭均是有精准的通闭效果。

首先准备下diy需要的波箱,本次选用米沃奇波箱,优点是全金属齿轮,齿轮模数大,更耐用,缺点声音更大,更清脆(优点)。

楼主:
diy第一步,选择一个靠谱的无极调速开关,
这个开关应该尽可能的满足如下几点,越多越好,且1、2为必选项。
1、无极调速线性,一般有刷调速开关都能满足。
2、体积要小,尺寸小才能做到尽量紧凑
3、有低电欠压保护,这样电池保护板也能省去了,省一大笔空间,(均衡其实是取舍,如果两颗好的电池,就两串均衡效果也就那样,君不见很多高端工具电池5串也没均衡的)
4、短路保护,在堵转时断电,避免电池和电机互相伤害。
5、电量显示,因为是做成不可更换电池,这个功能其实很有用。
6、LED灯,这个有比没有好。
7、温控保护,这样电池发热大的时候,能保护电池,有比没有好。
经过七七三十八天的选择,一款开关入选了。没错,就是德丰EGD-1112B

楼主:
这个开关基本完美满足本次diy的要求,唯一不好的大概有2点,
1、开关弹簧很大力,用在小设备上有点吃力。
2、开关还是有点长。
3、工作电压范围9-13V
拆机,把弹簧剪去7mm,把开关帽拔下来,剪短,开关柱子剪短,上ab胶,顺便把问题3解决一下,变成工作电压6.4V-8.5V,6.4V闪一灯,6.8V以上亮一灯,7.4V以上2灯,7.8V以上3灯,电量指示灯飞线ab胶固定一下,开关问题就解决了。

楼主:
接下来就是外壳,一个好的外壳,必须要有外观、手感、强度、以及个人喜欢,我有如下的制作经验。
1、PA66玻纤塑料,整块100*150*25厚,钢丝锯大型,掏空打磨,缺点是10星累。
2、PA66塑料,缺点是7星累。
3、ABS塑料,缺点6星累
4、紫檀木,缺点6星累,容易裂开,轻度不够,波箱位置强度严重不够,还贵。
经过多次选型,外径38mm的PVC管拔得头筹,它以优良的价格,强度足够,作业方便,赢得我的喜欢,缺点是外观不太漂亮,波箱拨片安装麻烦,手柄结合需要技巧和精度,且麻烦。但是难度基本只有2星累,不可同日而语。理论上只要美工刀,螺丝刀、电吹风就能完成制作,不需要之前的电钻、钢丝锯、锉刀、凿子轮番上阵,累湿衣服。

楼主:
经过修改的开关如下

网友:
字不错,可是我想看图片

楼主:
先上一个松下波箱的成品图,自停不太好用,我用开关自带的温控模拟高温自停,然后触发开关用的按压式,触发不灵敏。开始还能触发,现在基本无用。

网友:
动力能力强大。

网友A:
使用锂电池供电,富裕量比较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锂电池供电,富裕量比较大

使用动力电池确实不太合适,放电到3.2V还是有不少剩余电量,使用偏储能型的,就刚好合适,比如特斯拉3400mah的,10A也足够。

网友:
这个是个大工程

网友:
我感觉你是来晒字的!工具自己研发成本更贵!只能是乐在其中了!

网友B:
买个无刷的不更好,

网友:
手搓螺丝刀牛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个无刷的不更好,

一种是做着玩,便宜,一种是市面没有的细分需求。

网友C(2024-01-16):
引用 楼主:
先上一个松下波箱的成品图,自停不太好用,我用开关自带的温控模拟高温自停,然后触发开关用的按压式,触发 ...

这个壳子是diy的,还是成品壳子?手头有个松下141的机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壳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壳子是diy的,还是成品壳子?手头有个松下141的机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壳子。 ...

松下141diy出来也不好用,原装壳成色也差,尺寸也大,还放不了2个18650,波箱还没高低速,可以直接搞个水管解决问题,比较适合小电批的有3.6的日立,米沃奇M4,松下7410,牧田7.2,这些波箱兼具高低速,扭力调节,尺寸小,技术足够还能用继电器实现自停,不过空间就会变大,有利有弊吧。

楼主(2024-02-28):
diy结束
优点
1、枪式手感好,尺寸也小,比原装的4.2V都小。
2、无极变速,用的7.2V点击,最高转速有增加,扭力不输原装。
3、开关带电量显示、低压保护(电池不需要保护版也不会过放)、LED开关、自停开关、电池7.2V2.5AH容量更大,Typec直冲、不能换电池
4、支持自停,不过因为无极调速,自停有部分缺陷。

缺点
一、外观问题
二、自停缺点
1、用继电器自停,在输出端取点、所以无极变速低速时(低于3V)不能触发自停
2、无极变速在很低速时,但是扭力在大档位时,就会出现堵转不会触发扭力钢珠,也不会自停(这应该算不上缺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