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方法让SMA插头的插针不转动(不影响电气性能)

楼主(2023-12-05):
使用时经常插拔线还会扭动,经常连带整个SMA头都给扭松了,然后里面插针就会转动,
时间稍微长点就造成同轴线线芯与插针焊接位置断线,制造商为什么不在插针上冲压出定位翼防止插针转动,
因为便宜省工艺吗?还是因为物理上不允许这样做会影响到电气性能?
还是本来就是这样?没用过进口的不知道进口的也有这种问题

网友A:
焊接完成后一滴502解决问题

网友B:
针和线焊牢之后怎么拆装都不可能跟着转,你这接头是不是没有做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接完成后一滴502解决问题

高频的东西对介质要求高,502会影响电气性能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针和线焊牢之后怎么拆装都不可能跟着转,你这接头是不是没有做好

不是接头没有做好,可能是焊接的高温会让插针松动,冷压的话应该会好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不是接头没有做好,可能是焊接的高温会让插针松动,冷压的话应该会好点 ...

我厂里每天用几千个sma接头,没发生过你说的问题,冷压焊接都有,冷压是压完后插进金色的胶芯里,比焊接的松,焊接款是紧配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厂里每天用几千个sma接头,没发生过你说的问题,冷压焊接都有,冷压是压完后插进金色的胶芯里,比焊接 ...

商用的质量应该与我买的一块多一个的TB货不一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商用的质量应该与我买的一块多一个的TB货不一样吧

我们采购买的单价小于1块并且含税

网友D:
我做了不少,也是你这种焊接式的,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应该是外壳动芯不动呀,操作对不对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做了不少,也是你这种焊接式的,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。

你那个是用在固定场合插上就不动了吧,我是用在活动场合插上线会扭动的,经常连带整个SAM头都会扭动松的

网友:
这玩意咋也没弄过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