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问题出在哪里了

楼主(2023-12-05):
在逗引看到的,测电线有没有电,有的话灯就会亮,蜂鸣器就会响。视频里用的是8050三极管,我么有,就用的3904代替,没蜂鸣器就没装。其他一致。测试时有个问题,通电二极管就会亮,正常情况下二极管不应该亮呀,只有线圈感应到电流然后放大,电路导通才会亮吖,现在是线路直接导通了。
用过三个三极管也是通电就亮。电压调小也是一样。

网友:
你三极管用的太多了,放大倍数太大了。只要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搞的三极管比达林顿都多

网友:
先上两个,再三个再四个,一个一个试下,这种没有反馈的是开环放大,放大的倍数都很大的吧

网友:
各极直接耦合?没有限流电阻、没有偏置电阻,没有隔离电阻,结果是第二、第三级晶体管深饱和导通,如果电源内阻小有足够的负载能力后果是二、三级管子烧毁、发光二极管不会点亮。

网友:
放大了几万、几十万倍,有意思么?哪位专家闭门造车?

楼主:
谢谢各位指点,现在只接两个三极管终于正常,检测是灯亮,不检测是灯不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