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华为原装充电器,未果。。。

楼主(2023-12-05):
我都无语了,都不知道说什么好。。。

想着拆下来换一个插头,胶太多, 拉不出来,也用不上力

外壳不想破坏

有人知道如何无损拆解吗?

网友:
粘了这么多胶,应该无法无损拆解

网友:
这么多胶,我觉得无损拆鸡没戏...

============

网友:
还是原装用料实在,这充电器不便宜!别拆了,插头周围挖挖,焊个线吧!丑就丑吧,能用

网友:
试试加热处理

网友:
这充电器做好工用料不错可惜胶太多不好拆

网友A:
用台钳夹住,然后电吹风高温档多加热一会,钳子夹住PCBA边缘没元件的地方,用力往外拉

网友:
打胶的是平面变压器,吧,用窄体美工刀从外壳边缘割胶,慢慢弄,我有个华为充电器拆在插座上,一个脚被撞断了,电烙铁焊上,AB胶加固,还能凑合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台钳夹住,然后电吹风高温档多加热一会,钳子夹住PCBA边缘没元件的地方,用力往外拉 ...

用热风枪吹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热风枪吹也可以

楼主自己决定

网友:
风枪吹试试,看看胶能不能软化

网友:
这玩意不是对角台钳夹吗

网友:
找钢锯片磨个单面刃口贴着壳子慢慢推进去试试。

网友:
烘箱80度干它

网友:
水煮或加热试试

网友:
里面胶水都沾到外壳上了拔不出来。。。试试看加热一下再拔吧

网友:
可以慢慢弄,也可以加热一下,注意尽量避开电容。

网友:
这么多胶,太结实了

网友:
品牌原装电源用料足,无损拆机有难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