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雷柏鼠标升级锂电池

楼主(2023-12-05):
背面的贴纸被我撕掉了,忘记型号了。

可以装1颗电池也可以装2颗电池,两个电池是并联的。
这厮耗电很厉害,一个多月就要换。
我直接换了块聚合物,结果完全能正常使用,目前用了一周了,还没问题
改造过程过于简单,就不赘述了。
就是这家伙:

装了一颗电池做配重用,不供电。
原来1.5V供电,改成3.7V(最高4.2v)

网友:
没有改造步骤

网友:
1.5的改成3.7的也行,牛屁...

============

网友:
锂电池没做降压,直接连到板上了?

网友:
直接改恐电压过高,建议找到升压的输出脚接电池

网友A:
1.5V,改成3.7V供电,电压高了一倍还多,感觉运气的成分很大。

网友:
型号应该是MT550

网友:
充电口隐藏不错

楼主:
升压输出是3.3v,换成4.2v的锂电池后,还是输出3.3v,所以一直大胆使用

楼主:
其实谈不上改造,就直接换成了锂电池,加了个充电板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5V,改成3.7V供电,电压高了一倍还多,感觉运气的成分很大。

鼠标里面芯片什么的都是3.3V额定电压,供电是1.5V升压到3.3V,实际上4.2V经过升压电路也是3.3V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鼠标里面芯片什么的都是3.3V额定电压,供电是1.5V升压到3.3V,实际上4.2V经过升压电路也是3.3V。 ...

这个其实得看升压啥方案啥芯片吧,大部分升压芯片超过输出电压不工作直接输出 输入电压

网友:
我一个微软的,就是直接用锂电冒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