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解一个捡来的富士宝IH-P2023C电磁炉,顺便求变压器贴纸照片

楼主(2023-12-05):
全是油,量着igbt/整流桥/保险丝没烧,主要的大件是好的,还值得折腾,水洗烘干以后通电按加热,就报个E7错误,查了一下说是线圈中间的温度传感器坏了,室温一样的情况下,实际量起来和功率管温度传感器阻值完全不一样,确定是坏了的,配件已经在路上,
如果有同款电磁炉的,麻烦帮忙拍一下变压器参数的贴纸,谢谢了,看着快掉了,撕下来之后不知道扔哪了

网友:
不错,铜线盘好评

网友:
铜线盘,早期产品,好东西

网友A:
好老的产品,

质量不错,重度使用痕迹
不过据称铜包铝线才有最高的能效比

网友B:
这种工频变压器,电流消耗不大,很难损坏的。再说,网上找一下电路图,应该有的。富士宝当年可是大品牌,比美的九阳都有名

网友:
铜线盘看着真舒服,铝线圈相比下如三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工频变压器,电流消耗不大,很难损坏的。再说,网上找一下电路图,应该有的。富士宝当年可是大品牌,比 ...

不好查,有些网站都失效了,所以说我就只是要变压器参数,留个存档而已

网友:
油乎乎的,快把风口堵住了。

网友:
这个变压器也不大,直接在板子上测量出各绕组的电压记下来就行了。

网友:
老家有个电压力锅就是富士宝品牌的,质量还行,用了很多年还没坏

网友:
看用料这个有年头了。

网友:
值得整修一下,把油污清洗干净最好

网友:
这个是电磁炉刚问世不久的产物,货真价实,没有偷工减料!

网友:
看这油污,用了好多年了。

网友:
富士宝当年的大品牌。

网友:
拆开了就顺便清 理一下

网友:
捡到一件油腻大叔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质量不错,重度使用痕迹
不过据称铜包铝线才有最高的能效比

哪里是什么铜包铝,就是纯铝线刷一层铜色绝缘漆

网友:
换开关电源模块

网友:
这使用率很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