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请教坛友们BGA技巧,如何即将避免板子掉焊盘。

楼主(2023-12-05):
现在经过练习,植锡成功率已经大大提高,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拆焊芯片容易掉点,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焊盘掉了对我来说一筹莫展特别头疼,搞到现在还是只敢拿废板练手,狠狠心拿一个在用的U盘练习,380度吹焊挑起芯片的一瞬间看到板子左面掉了七八个点,心凉了半截,请教坛友们指点一些技巧。

网友A:
有些板子工艺差,点焊盘免不了时就飞线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些板子工艺差,点焊盘免不了时就飞线吧。

飞线没有显微镜,实在是看不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飞线没有显微镜,实在是看不清

手机芯片没有显微镜没法搞。。。去买一个二手体视显微镜吧,200多就能买到

网友:
都植锡了,电子放大镜还是要一个

网友:
是不是还是温度不太够?

网友:
是不是温度高或吹的时间长

网友:
买了把风枪,目前还没敢用来修芯片

网友:
这有一个入坑的啊

网友:
U盘主控存储芯片之类的点,太大了,不适合拿来做bga练手,毫无难度可言,跟cpu天差地别,想做CPU BGA练手网上买苹果废板,很适合,又便宜

网友B:
U盘主控存储芯片之类的点,实在是太大了,不适合拿来做cpu bga练手,毫无难度可言,练几个小时就很容易上手了,跟cpu天差地别,cpu点位密集度高很多,想做CPU BGA练手网上买苹果废板很适合又便宜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使用热风枪吹比较好一些,用电烙铁就难说了

网友:
不懂,蹲一个大佬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盘主控存储芯片之类的点,实在是太大了,不适合拿来做cpu bga练手,毫无难度可言,练几个小时就很容易上手 ...

确实啊,升级了下难度找了一个破手机,当时还能开机,拆开焊下芯片植锡重新吹上去,好家伙不开机了

网友:
掉点的一般都是空焊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