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飞利浦空气炸锅HD9240拆机请教

楼主(2023-12-05):
结婚时亲友送的飞利浦空气炸锅HD9240,生产于2013年6月,好像是匈牙利还是哪个地方生产的,到现在也用了没几次,结果前几天突然插电没反应了,也不亮,啥动静没有。因此决定拆机看下咋回事,搜了一下拆机教程,知乎有个HD9233的拆机教程很详细,结果和我的结构不太一样,他的螺丝在上面,我的螺丝在下面,好在在损失了一个顶盖卡扣后终于成功拆机,经仔细观察,可能是电源板上有个50v 10uf的小电容鼓了,不知道对不对,还请各位高手赐教。

网友:
换个新的试试不好再继续查找

网友A:
测一下容量先,万用表没有吗?

网友B:
使用频率低、又是个做工不错的大品牌,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大。先测一下那个红色圆柱形的保险,如果断了,继续查后边的开关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容量先,万用表没有吗?

正准备回家测一下看看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使用频率低、又是个做工不错的大品牌,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大。先测一下那个红色圆柱形的保险,如果断了,继续 ...

有个50v10uf小电容鼓起来了,还没炸,不知道是不是,打算回去测一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使用频率低、又是个做工不错的大品牌,电容坏的可能性不大。先测一下那个红色圆柱形的保险,如果断了,继续 ...

小电容已经怀孕了

网友:
那个黑色电解试着换个看看

网友:
控制板看上去感觉好简单啊。。。元器件也没几个

楼主:
报告:已经回家测了,黑色小电解短路了。。。另外为啥板子上的电容都测不出容量。。。

网友:
有个电容怀孕了

网友:
你这是在线测量的吧,一般元件拆下来才量的准确

网友:
在线测量电容只能看充放电的情况,拆下来测量就准确。

网友:
芯片炸了吧,有个脚都烧黑了

网友:
换了电容就正常了?

网友:
看着不算复杂,可以修修

网友:
测一下圆的棕色保险是否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容量先,万用表没有吗?

有可能也没有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