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捡了个移动硬盘,拆开看看再测试一下,为何不同的软件检测出来的结果

楼主(2023-12-05):
没有任何品牌,

很老的miniUSB接口。

富士通2.5寸机械硬盘。

上机检测一下,看看还能不能用。

HD检测出来黄了2条杠,并且数据非常的恐怖。

换一个软件检测一下,显示正常。

慢扫一下,发现没有坏块。

换个软件扫描,还是非常欧克。

直接复制大文件试试。
usb2.0复制速度。

再来个致钛5000+ITDZ盒子+USB3.0

京东京造2.5寸固态盘+斐讯H1的速度。

最后试试笔记本自带的三星ssd的速度。
发现这速度真的很悲催。

三星这盘的写入量才20t,也不算太大啊。
为何传输速度这么低呢。

楼主:
复制几个高清电影,用电视播放试试。
ok

网友:
C5会转为05,转05的次数就是C4,没转05的维持在C5的才有问题

网友:
速度慢不容易出事,也不见得是坏事。

网友:
hd比较严格

网友:
再找个硬盘用同一个软件测测对比下,HD的新老版本有时检测结果也不同,感觉是兼容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硬盘市面上都看不到了,有点年头了。

网友:
硬盘太老了

网友:
至少没有坏道,简单的不重要数据备份还是可以的,感谢分享

网友:
检测数据还能这样,没有见过。

网友:
160Gb,存点啥好呢

网友:
这SSD的速度是差了点,塞满了吗?

网友:
用过固态再用机械不可忍受呀

网友:
能捡到u盘已经概率很小的事,移动硬盘都能捡到厉害了

网友A:
可以存点不重要的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存点不重要的文件

放小姐姐啊。

网友:
这点容量,4K的小姐姐估计放不下。

网友:
hd读出的是硬盘smart数据,说明有部分扇区已经替换了

网友:
楼主的运气真的不错这样的东西都可以捡到

网友:
太快容易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