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手机套了壳子,不小心掉地上了,会有什么影响?

楼主(2023-12-05):
从外表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异常,使用起来也正常,但是会不会引起内部某些元件的难以察觉的故障?比如,会不会导致排线插头松动,影响相机OIS光学防抖装置,或者导致主板上的MLCC电容出现裂纹?

网友A:
还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,毁灭宇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,毁灭宇宙

我觉得很在理,很合适回复发帖机...

网友:
这些担忧有可能的,只是揣测,当不得真

网友:
挂闲鱼吧,掉地上看到有隐患了,用个两三年后肯定会出问题的。买新的吧

网友:
只有脑子进水才换问这种问题。

网友:
壳子摔坏了!换壳子

网友:
手机已经脑震荡了,估计时间走的都得慢半拍。

网友:
你猜猜看,你在手机上套的那层壳子是做什么用的

网友:
五折速度出了

网友:
看不出来并且和原来一样用着没区别 就是没坏

网友:
手机掉在地上,有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,运气好也许什么问题都没有。

网友:
你可以试一试,多买几个手机

网友:
会让一个人心理上出问题

网友(2024-07-08):
套壳比不套壳伤害度少些

网友:
影响心情,手机不再是全新未掉落的

网友:
可能过2天就炸了

网友:
会摔出心里阴影吧

网友:
会把壳子摔坏!

网友:
会承受一次应力,多次承受可能产生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