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康舒电源FS7023改可调电源

楼主(2023-12-06):
手里有一个康舒FS7023电源想改个可以0-30V的可调电源,哪位朋友有教程,老版论坛有教程,可登录不上,跪求了,谢谢

网友:
去抖音搜,有教程,虽然是ATX电源的,但是原理应该差不多,

网友:
这种带小板,还这么多芯片的看着就复杂

网友:
老站的,
好像只是调压,能调0-20V

网友:
这个有资料吗?

网友:
这个功率够大

网友A(2024-01-24):
我手上也有一个同型号电源,先求一个短接启动方法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也有一个同型号电源,先求一个短接启动方法,谢谢!

短接方法我找到了,顺便测了一下各脚阻值和电压

网友:
康舒FS7023电源

什么电源管理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