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爱快IK-J35 POE不定时无输出

楼主(2023-12-06):
一个爱快IK-J35,网络维修人员说 POE不定时无输出,不用POE情况下路由正常,让给看看,好家伙,一拿过来看到块头就知道自己的三脚猫的功夫白搭,不过拆开看看涨涨见识吧。

测试电源板部分输出的48v(实际空载输出是52.8v),12v和5v(实际输出是4.6v)都正常。
我认为也有可能是路由器下面的AP路由有故障导致的,但网络维修人说POE路由器是智能的,若下面的某个设备故障,只会导致某个端口有问题,其它不受影响。咱也没这方面知识。只能拍照装机。
这一段时间网站总是有问题,访问不正常。上传图片也不行。

网友:
网络维修人说得对

网友:
流下了没有技术的泪水

网友:
这些跟协议有关的不好弄,还有识别电路这些,不是单纯的电源

网友:
没看到图片,不好修。话说今天一个白天都上不上咱们论坛。

网友:
还没用过poe设备

网友:
带负载电压正常应该和电源没关系

网友:
多拆多看也就能够懂一点

网友:
这些东西故障不好弄,能换件还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就怕这种不定时的故障,又不好检查。

网友:
论坛正常了,看到爱快进来下.这牌子锁区域太凶了.我都不太敢买二手货

网友:
还是没看到图片

网友:
能看到帖子不易,顶一个

网友:
论坛正常了回复一下吧

楼主:
2023年12月11日
论坛正常了,坛友们又可以愉快的在一起交流了。

是24口的

这是整个内部构造,POE供电板通过插针与下面的板子连在一起

这是电源板,挺复杂的。外面有防潮漆。

标签

这是POE供电板,48v点来自电源板,还有排线和插针与下面的板子连在一起。

============
自己才疏学浅,这是第一次见这么复杂的机器。对POE的原理仅在那几根网线是供电的水平上,更详细的原理等待大神的科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