路由器USB口接移动硬盘,很容易损坏硬盘

楼主(2023-12-06):
家里的路由器接了一个移动硬盘,主要给电视盒子看电影用,今年已经坏了两块硬盘了。
百度了下,发现不少人中招了。仔细看了,USB口不稳定,经常出现断电,可能导致硬盘损坏。

网友:
围观发帖机自嗨...

========

网友:
用独立供电的,会好很多。

网友:
哦  不知道无线宝接的硬盘能顶多久?

网友:
笔记本硬盘不要随便插到USB上,因为USB接口供电能力不强,就算是3.0的USB,但是USB接口毕竟是容易藏灰,或者氧化,造成接触不太好,影响供电,那就有可能搞坏硬盘。

网友:
某米路由器3g接双供电口网红3.0硬盘盒加2t笔记本硬盘,已经几年了没啥事,秘诀是外加1个5v2a的手机充电头单独供电。。。

网友:
路由器的USB口带载能力不行,除非特别设计的能接移动硬盘的。

网友:
供电问题,接硬盘要另外加个电源还差不多

网友A:
路由器电源适配器一般都是12V1A,再经路由器内部降压供给USB口使用,因此可见供电电流用于移动硬盘必定不够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由器电源适配器一般都是12V1A,再经路由器内部降压供给USB口使用,因此可见供电电流用于移动硬盘必定不够 ...

确实,好像供电不太够

网友:
前两天还看到快抖上有人发视频,路由器的USB口的用处,就是挂个硬盘当群灰(毁)用来将手机的东西上云。没想到这么快,报应(抱怨)就来了

网友:
晕死,想想都要加一个2A的电源啊

网友:
用sata接口的ssd会好点,毕竟功耗低一些

网友:
当年流行拿路由器挖空气币的时候,我把翻车迅的硬盘挂到极路由上,24小时不停的挂了一年多,到极路由爆雷的时候,硬盘里还有300多G的未知文件缓存,然后挖的币按当时APP上的报价,值60多块钱,然而随着极路由的爆雷,这钱最终真的成了空气

网友:
供电问题,准确的说是线阻造成了大电流时压降,让硬盘工作电压不足,如果充电器功率够,换根粗线、短线,或用第二路单独供电,我就用30cm的粗线直接供电正常使用。

网友:
路由器的供电不足,换个瓦数大点的电源试试

网友:
改独立供电会好一些,但是有个忽略的问题,USB接口很容易活动,虽然感觉没事,但是这短暂的接触变化对硬盘来说就可能会瞬启瞬停一下,危害也是很大的,想要稳妥还是得单独架个NAS

网友:
我直接路由器连接的硬盘盒,里面是笔记本硬盘,用了两年没问题,后来实在是插上没有用就拔了

网友:
要单独供电

网友:
供电换成12V 2.5A或以上的,再打开硬盘休眠功能可以很长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