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电] 笔记本硬盘不识别故障

楼主(2023-12-06):
有块日立牌7mm厚笔记本硬盘,用来做移动硬盘,最近出现挑usb口的现象,具体表现为有些USB口插上去提示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并且听到磁头反复回位的声音,换插其他USB口使用又没问题,所以没太注意,后来直接不认盘,连接到台式机的sata口也不不认盘,磁头反复回位的声音依旧

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硬盘挂了吧...

==========

网友:
笔记本硬盘不要随便插到USB上,因为USB接口供电能力不强,就算是3.0的USB,但是USB接口毕竟是容易藏灰,或者氧化,造成接触不太好,影响供电,那就有可能搞坏硬盘。还有就是电脑前置USB是通过插线接到机箱前面的,接插件多了,那么接触不良的概率更大,也容易造成前置USB供电不足。

网友:
USB供电不足  硬盘损坏的元凶

网友:
USB口带载能力不行。

网友:
确实是USB口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供电不足,容易坏硬盘,尤其是磁头反复归位过程中拔下数据线,容易擦伤头和盘片,搞到固件区了,就会不正常

网友:
应该是坏了,电流不足引起的。

网友:
这些年,因为使用硬盘盒(无论大小)导致硬盘坏的多了,都怕了。大的怕电源供电不够,硬盘盒里边设计垃圾导致得分配不均,不合适。小的怕线供电不够,接口虚。听到频繁的叮咚↑叮咚↓,挂不上档,很可能就已经坏了。

网友:
一般来说都能够看到使用移动硬盘的提示,即要求插在台式电脑的后端USB口,就是因为供电的问题容易引起硬盘的损坏。

网友:
一般的机械移动硬盘都容易碰到USB口供电不足的现象,最好是选用带双头的USB线,先插分出来的电源头,

然后再插数据头,如果是单头线遇到供电不足时,不要移动硬盘,轻轻晃动下USB插头,还不能识别就要轻轻的拔出USB插头,

不要带动盘体,就是正常使用的机械硬盘通电后不要轻易移动,不然很容易坏

网友:
有个IDE接口的80G老硬盘,咔哒咔哒,没用坏,有几个1Tb500G的新硬盘,弄坏了,得出的经验是USB口电流不够!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这款硬盘标的电流是700ma,其他标1000ma的硬盘都能正常使用,个人认为还是盘体的电路有问题,拆下来看没有明显的原件损坏搽干净触电,装回去接电还是不能识别,应该是明确故障挂

网友:
USB供电不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