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INPHIC英菲克 PM9 2.4G及蓝牙 锂电鼠标

楼主(2023-12-06):
       趁暂时正常,马上发了。2元买的,当时充电没反应,按键软糯,回家连着充电线,使用基本正常。网上说还有一个蓝牙版的,但标签纸没有标蓝牙的编号,电路板上却有 蓝牙天线的。看来是电池失效了。板上的按键是调 DPI的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长见识了!

楼主:
什么值得买 上有几个大虾摩了一下,也是用了几年,电池就不行了。不过他的结构有点不同,带电池仓和盖板,不用拆开底盖就能更换电池。下面是他们的图。

网友:
滚轮是金属还是塑料的。

网友:
这鼠标看着还行!

网友:
看着不错。一开始用静音的时候不习惯。现在用有声的不习惯了

网友:
旧的吧,2块还是无线的,这么卷了么

网友:
2块钱还是无线的挺不错

网友:
无线鼠标的电池位置,一个厂家一种位置,无法替换

网友:
不是蓝牙的话没接收器就没用

网友:
看着不错哦,好像还是金属滚轮!

网友:
14500的少见,一般都是小容量的聚合物

网友:
感觉质量一般般

网友:
老爷机二奶机配这个鼠标正合适

网友:
貌似这个牌子的鼠标比较低端,只是价格很优惠。

网友:
这鼠标看着还不错

网友A:
红点微动+电池比鼠标贵哦

网友:
我家里也有一个正在服役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红点微动+电池比鼠标贵哦

我也买个新电池玩玩吧,电池换上就可以了。原厂是尖头的,新买的 是平头的,将正极的触网,拉出来一点,也可以卡得很紧,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