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solidworks稍微有点卡,应该提升显卡、cpu还是内存?

楼主(2023-12-06):
solidworks渲染图的时候,偶尔有点稍微卡,应该提升哪个硬件?cpu、内存、显卡?

网友:
先看下CPU的占用率,还有最好把主要硬件型号放出来先看看

网友:
只要跟渲染沾边的,基本上都是显卡。

网友:
用solidworks就几乎没有不卡打电脑

网友:
看CPU单核频率,这软件一核有难七核点赞

网友:
先看看电脑里有没有360等数字,基本都是这些占了资源,还有要看你现在的配置如何以及卡到什么程度

网友A:
升级CPU、内存,然后是显卡,最后是硬盘。

网友:
显卡,内存,CPU,没有最好,只有更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升级CPU、内存,然后是显卡,最后是硬盘。

12th Gen Intel(R) Core(TM) i7-12700H   2.30 GHz
40.0 GB
NVIDIA GeForce RTX 3050 Laptop GPU
SSD1T
还有必要升吗?
隔壁的7代U+8G比我跑得还溜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2th Gen Intel(R) Core(TM) i7-12700H   2.30 GHz
40.0 GB
NVIDIA GeForce RTX 3050 Laptop GPU

发烧级别了。也可能是软件有冲突,重装软件或系统吧

网友:
没有最好的,只有更好的,有钱就升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2th Gen Intel(R) Core(TM) i7-12700H   2.30 GHz
40.0 GB
NVIDIA GeForce RTX 3050 Laptop GPU

隔壁的7代U+8G比我跑得还溜,为啥啊 用的是同一个SW版本吗?
我的客户也是一台配置很高的主机 i7十二代 128G内存 2T固态 RTX A4000显卡,无论怎么调试,使用速度感觉比老电脑(老的是RTX 4000显卡)快不了多少,甚至还不如老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烧级别了。也可能是软件有冲突,重装软件或系统吧。

同样是WIN10,换成没有数字的直接就飞起来了,开了5个装配体还不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隔壁的7代U+8G比我跑得还溜,为啥啊 用的是同一个SW版本吗?
我的客户也是一台配置很高的主机 i7十二代 1 ...

版本相同,都是WIN10,区别就在有没360这些数字,有的卡死,没有的起飞
你这个配置可以开十几个装配体了,最少五台机床的总装装配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