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动物] 好像论坛又正常了,赶紧发几张微距,把几年没动过的SONY A7R翻出来....

楼主(2023-12-06):
把几年没动过的SONY A7R翻出来,转接尼康口,然后加一个尼康的PN11接环,罗德冈75F4.5,35-90M42调焦筒,改装的闪光灯。
很久没用这机器了,应该有5/6年了吧,怎么设置全都搞忘记了,把快门误设置为320了,一直觉得光暗,
还以为是35画幅的原因,搞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,拍出来的都有黑边。
下午继续去试机,结果,老是觉得取景器一会亮,一会暗,还以为机器是不是出毛病了?
最后才发现,原来是前几天海鲜市场买的莱纳尼康转SONY的接圈螺丝松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太漂亮了,让我们看到了微观世界的精彩。

网友:
照片拍得很清晰,微距拍小生物很难拍得清晰的。

网友:
照片拍得很漂亮

网友:
这几天我以为就我签到不了呢
照片拍得真漂亮

网友:
效果不错,很好很好

网友:
突然又行了~

网友:
啥时候手机也能照的这么清晰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漂亮了,让我们看到了微观世界的精彩。

谢谢欣赏,哪怕能够有片刻的愉悦,也算对得起来到这个世界一趟

网友:
这拍的太清晰了

网友B:
拍这种微距手一定要很稳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拍这种微距手一定要很稳吧

这要看怎么说了,我的感觉是,控制好呼吸,把握好按快门的时机,快门速度选择
机身支持的闪光灯模式下的最高快门速度。
1X或者以上的微距,景深基本上就1MM的样子,再铁的手估计也困难吧?
感觉主要是习惯问题,习惯了,控制好按快门的时机,一般出片率还是30到50%吧。

另外,野外最大的问题是风,哪怕是微风,都很头疼。

网友C:
请问这款机防抖怎么啊?最近想淘个二手微单,不知选那款,就是随便拍拍,扫街。这两年微单涨价好多啊

网友D:
拍的不错哦,搞得我也想试试了。

网友E:
这里为什么有个洞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款机防抖怎么啊?最近想淘个二手微单,不知选那款,就是随便拍拍,扫街。这两年微单涨价好多啊 ...

我这个是朋友那里借的,A7R一代,没有机身防抖。
如果你仅仅是一般拍摄,手机上观看,没必要买微单,
便携性与直出的效果,还不如手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拍的不错哦,搞得我也想试试了。

哈哈,多一个耍法,还是不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里为什么有个洞。

哈哈,你观察也太仔细了。据我观察,这个应该是蚜虫的胎衣吧,
小蚜虫就是从这壳子里穿出来的,有点像孵小鸡后的蛋壳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你观察也太仔细了。据我观察,这个应该是蚜虫的胎衣吧,
小蚜虫就是从这壳子里穿出来的,有点像孵 ...

不像胎衣,它像是只大的蚜虫,有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