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居] 怎么把一张图片分成三部分打印?

楼主(2023-12-06):
我用手机拍了一份试卷,如果直接打印成一份A4纸上,上面的字太小,我想分成三部分打印到A4纸上,请问怎么打印?分成三部分,字体会模糊的,请问怎么解决?

网友:
重新拍或者扫描,应该是A3的吧,或者打成A4双面

网友:
acdsee/ps都可以

网友:
微信小程序,扫码王

网友:
局部放大,再截图,分三次截图分别打印。

网友:
先把一张图用图片编辑工具分成三张图再打印即可...

网友A:
放到EXECL里面打印,设置好纸张大小后,图片拖到需要的大小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放到EXECL里面打印,设置好纸张大小后,图片拖到需要的大小就行。

这个确实比PS之类的切片后再打更方便更实用

网友:
买个带扫描的打印机。或者拍照时就别一整张试卷拍成一张照片,而是把准备打印成一张A4纸的内容拍成一张照片。多拍几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放到EXECL里面打印,设置好纸张大小后,图片拖到需要的大小就行。

怎么提高清晰度呢

网友:
分三次截图分别打印

网友:
acdsee就能解决,复制3份,分别切割。

网友:
1电脑自带微软家的画图工具有截取功能,分段截取为几张图片 。
2 手机自带的图库有截取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