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激光打印机颜色淡,确定是高压板问题,高压板到底有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3-12-06):
鱼上100收了台惠普1010,无法使用,卖家说是不吸纸,以为是小问题就买了,晚上去的天黑也没仔细看感觉外观可以就付钱走人了,到家发现好像亏了,因为机器里面超级脏,到处都是碳粉,再仔细一看,进纸口的托纸板塑料全都变形了,像是暖扇对着烤烧化了,通电试机嘎嘎响,没办法拆机完全拆拆成铁板状态去清洗,然后发现后面的进纸组件也受热变形,不吸纸嘎嘎响就是因为进纸组件有变形上面有个齿轮距离稍远,没办法去维修店找了个旧的进纸组件装上,定影膜也有伤顺便也换了,弄好后打印测试页,我感觉还可以,让维修店的师傅看,师傅说颜色淡,我问他是哪里的问题,他说一般是有高压板的问题,但是由于已经天黑,另外也不好意思再要高压板换就这样回家了,第二天把高压板上所有高压触电全都打磨,把激光器拆开里面的棱镜也清洁了,结果打印还是淡,基本可以确定就是高压板问题了,正好看了知乎一个回答(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490707868)最下面那个回答,一样的问题同样是换高压板解决,我就在想高压板到底有什么问题,既然能使用应该问题不大,直接换岂不是太可惜了,有没有大佬知道到底是高压板哪里的问题?开关电源电压应该能达到,是不是电容容量小了所以提供的电流小?其实高压板没有几个电容,电解的更少,高压瓷片电容多些,是哪个电容有问题?还是有其它什么问题?

网友A:
淘宝二手商家的1020也就200多块,还包好,现在的咸鱼是真咸鱼

网友:
也许是硒鼓老化了,换个试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二手商家的1020也就200多块,还包好,现在的咸鱼是真咸鱼

200多不好找,现在都卖得挺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二手商家的1020也就200多块,还包好,现在的咸鱼是真咸鱼

185买的1010,用了4年了。摔了好几次,太皮实了。加过2次粉,下次换硒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0多不好找,现在都卖得挺贵的。

惠普的小机器卖的确实有点贵,其实不如买三星的,基本上能便宜一半,我感觉做工、设计都差不多,我最近240买了一个基本全新的1020plus,闲鱼上一卖家卖1007的过去买,试的时候打印一点就卡纸,正好看见他那有一台1020plus拆开了,一眼看上去高压板、电路板、机芯齿轮就是新的,问他为什么拆开他说打印重影,他拆开修现在一打印就黄灯,由于成色实在是好,虽说有问题对这个1020p还是非常动心,最后240成交,到家测试发现是定影组件有问题,是传感器的问题还是陶瓷加热管问题不确定,我直接换定影组件了,测试页显示只打印了300多张,应该是有问题之后就收起来没用了,因为外壳也没有灰跟新的差不多

后续已修复: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26812-1-1.html

网友:
确实涨价了,以前我买1020p全新的才两百多

网友C:
换粉、再不行了换鼓试试,或者换之前把鼓拆开,看看是不是电晕丝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粉、再不行了换鼓试试,或者换之前把鼓拆开,看看是不是电晕丝脏了

不是,这个确定是高压板问题,已修复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426812-1-1.html

网友:
现在的咸鱼是真咸鱼

网友:
广州天河区岑村沐陂一带有很多打印机复印机翻新的小公司,各地收来,大多再拆开处理下拼装好,有的卖配件,不能用的拆散卖废品,家家业务繁忙,我也不时去边上找废板拆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