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请教电子负载问题

楼主(2023-12-06):
最近准备做个电子负载,网上搜了下,只有2个用igbt做的,大部分都是用mos管,请问为什么大家不用igbt呢?有的和mos管参数差不太多。

网友:
mos管便宜吧,这玩意耐压又不需要那么高,没必要用IGBT。

网友:
欢迎尝试,带路

网友:
前几天看有人说,mos比igbt内阻低

网友:
都有做过,IGBT的起步电压会比MOS高点,因为耐压高,好像哈,具体忘记了。

网友A:
顺便一提,做正常的lm358 lm324这样电路的电子负载,有个大神的用tl431做的电路,如果用的元件有问题,会造成igbt管烧。
那个电路本身没问题的,主要是tl431有个体差异,最后会坏了igbt管,以前做了一个小板,几乎都是没用几次就坏了,后来放弃。
用的普通lm358电路的电子负载,还在继续服役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顺便一提,做正常的lm358 lm324这样电路的电子负载,有个大神的用tl431做的电路,如果用的元件有问题,会造 ...

前天刚焊完324电路,358电路比324 稳定呗。

网友B:
4管  mos的  324方案很成熟啊
接线正确,不超载的话 很少有烧管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管  mos的  324方案很成熟啊
接线正确,不超载的话 很少有烧管的情况

手里有个igbt模块,合计利用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手里有个igbt模块,合计利用一下

igbt还是让他做更适合她的工作吧

网友:
IGBT发明的目的是大电流下的低压降低损耗,电子负载的作用就是消耗能量,所以IGBT用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

网友:
话说,长久以来,我也好想有个电子负载!
知道,我看见这个{一批500v400w大功率电子负载 - 〓器材友情交换〓 - 矿石收音机论坛 - Powered by Discuz! http://www.crystalradio.cn/forum ... ;page=1#pid25646771}
做啥呀!耐压500v,够不够?电流10A,够不?4通道,可并联,够不够?多模块并联,够不够?手机蓝牙控制,上档次不?二这一切,都不到150元,还包邮到家,香不香?
能D出来不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