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脑洞大开做了个取暖器

楼主(2023-12-06):
因为电脑是水冷的,然后突发奇想用铜管盘了个取暖器
关掉冷排风扇,玩游戏能把温度干到六十多度,取暖绰绰有余

网友A:
右出风的笔记本电脑,满功率时相当于给右手鼠标加了个暖风机。
你这个是加导热板还是用风扇来取暖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出风的笔记本电脑,满功率时相当于给右手鼠标加了个暖风机。
你这个是加导热板还是用风扇来取暖啊? ...

台式水冷电脑,玩游戏功耗三四百瓦,水温能升高到6x度
直接关闭冷排直接引出里面的热水,在外面用铜管做一个循环

网友B:
加个低速风扇不就是桌面暖风机吗,冬天扑面而来的温暖倍感亲切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个低速风扇不就是桌面暖风机吗,冬天扑面而来的温暖倍感亲切!

盘管还行,风扇的热量不够用,毕竟不是火炉型电脑

网友C:
偶尔试用一下还可以,长时间使用就没有那么多热量。

网友D:
盘管绕成平面形状的话,会不会温度还能再高一点?

网友E:
水温六十多度

楼主可以一边洗脚一边打游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偶尔试用一下还可以,长时间使用就没有那么多热量。

一直玩游戏,就会一直热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盘管绕成平面形状的话,会不会温度还能再高一点?

会低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水温六十多度

楼主可以一边洗脚一边打游戏

相当于是回收电脑的热了

网友:
这个创新玩法不错啊,可以好好利用电脑的热量。

网友F:
搞个热管散热器效果估计更好

网友:
台式电脑还有水冷的?

网友:
做个斯特林发动机再向电脑供电

网友:
循环经济啊

网友:
被动散热么?辐射不大呀,要么把铜管圈圈贴在胸口,让心脏泵血液循环达到全身制热目的?

网友:
牛顿的棺材板有点压不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搞个热管散热器效果估计更好

热管效率不如铜管走水,热管只适合小区域小规模,不适合大规模
而且热管硬,不好成型,随便踢到,电脑跟着一起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