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电笔在电池箱面翻滚会亮

楼主(2023-12-07):
发不了视频,就视频截个图出来,可以看到电笔是亮的。
黑色金属平面是ups电池组外壳,里面是电池组,用电笔测外壳,没亮,那就是没漏电咯。
但手推电笔在上门翻滚,就会发光,为啥,是电池的感应电

网友A:
很神奇,是在充电吗?

网友B:
手离开电笔还亮不亮?

网友C:
不用电笔,脱毛衣也能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用电笔,脱毛衣也能亮。

你意思是静电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神奇,是在充电吗?

没有呢。我感觉应该是静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离开电笔还亮不亮?

不亮拉。是静电嘛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亮拉。是静电嘛

那就是壳有些地方有漏电点有些地方没有,你滚动电笔刚好接触到漏电点(壳的漆层薄弱点或是破点)。也可能是你的电笔接触不良造成的。

网友:
难道是翻滚中切到了磁力线,发电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是壳有些地方有漏电点有些地方没有,你滚动电笔刚好接触到漏电点(壳的漆层薄弱点或是破点)。也可能 ...

那里,比如某个测试点,我按正常姿势,竖着测,不亮。斜着测,就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那里,比如某个测试点,我按正常姿势,竖着测,不亮。斜着测,就亮

换个电笔,测机壳漏金属的地方。

网友(2024-02-03):
存在感应电压。很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