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给蓝优MP3屏幕换个脸,当年国产创意的假冒冷光屏

楼主(2023-12-07):
弄到了一个老旧MP3机子,当年国产创意的假冒冷光屏,拆开后拆除原液晶屏后面的蓝色膜贴纸,试了试显示效果还可以,背光灯熄灭后就看不太清文字了,索性就直接把背后的偏光膜也揭掉,重新找角度换个偏光膜,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显示色彩,最后还是这样看着舒服,满满的怀旧屏幕显示,很容易让我们这代八零后想起拿着诺基亚发短信,看屏幕文字显示的时代,就算背光灯熄灭也能看得清文字!时光荏苒岁月不饶人,转眼间不惑之年已过,即将奔向知天命,青春已不在,留下的只剩下回忆与念旧了!

网友:
这个假屏看着还真像,创意不错,成本低效果好

网友A:
这个是反显屏,底偏光面偏光互换就能实现,早前为了模仿oled有这么干的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反显屏,底偏光面偏光互换就能实现,早前为了模仿oled有这么干的~

我印象中OLED的MP3为了省电,很少会反白显示,而是用近乎仿紫的蓝去只显示图标、文字这些关键信息,其他的部分直接不让她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印象中OLED的MP3为了省电,很少会反白显示,而是用近乎仿紫的蓝去只显示图标、文字这些关键信息,其他 ...

oled是这样的,lcd为了模拟oled全黑背景就需要偏振片反装将透光无字部分遮挡模拟黑底,有字部分让光线透过模拟oled有文字的部分,看起来是反白显示,实际上还是有字的部分液晶分子有电流通过,并不是软件上做的反白效果,将偏振片颠倒后就会恢复原状~

网友:
我就想知道是不是基佬(JL)主控

网友C:
一些亮度降低的屏,这样处理也应该能用。

网友:
高中时候同学用这玩意看小说你信,一下课就用多媒体电脑删除前面看过的!

网友:
这就是所谓的仿冒OLED屏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一些亮度降低的屏,这样处理也应该能用。

这种就是普通常见黑白液晶屏,你说的亮度降低是对比度降低了吧,那样就是偏光膜老化导致的,换了偏光膜就能恢复,如果是真的oled冷光屏亮度降低基本就废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