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坏掉的三无读卡器,

楼主(2023-12-07):
淘特红包买的,两三年左右,极少使用,突然就坏了,简单到除了一个牛屎,什么元件也没有,太干净了,

网友:
好大一坨牛屎

网友:
这种牛粪堆就是扔的货,放着不用都会坏掉,稍微有点反潮,都会自己挂掉,大概是基板变形导致芯片脱离了吧,外面捡来的,看起来很新的读卡器,跟楼主一样的,就是不识别,连叮咚声都没有

网友A:
就一个芯片还这么容易坏?那只能说这牛屎太垃圾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一个芯片还这么容易坏?那只能说这牛屎太垃圾了。

十天前还能用,三四天前就突然坏了,

网友:
牛粪芯片就是扔的货

网友:
读卡器集成度真高

网友:
牛粪有的是

网友:
两三年左右?命够长了.

网友:
牛屎不可怕,很多精密仪表、计算器也是牛屎,只是这种成本能低至1毛的玩意儿,工艺肯定不过关啊,邦定线肯定是铝丝啊,环氧树脂用便宜的啊

网友:
占地方,速度慢,简直就是浪费地球的资源!

网友:
电容都舍不得贴一个

网友:
这个是简化版的!

网友:
连led都省了啊,怎么知道有没有工作

网友:
又是牛屎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