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咸鱼翻车的希玛SMART-AR827温度湿度计+星际蜗牛换风扇

楼主(2023-12-07):
手贱看到咸鱼卖二手噪音计,打黑来三个玩玩。没仔细看,卖家拿一个温度湿度计滥竽充数

都是泥,泡水电池仓螺丝腐蚀了

近看正极片也腐蚀,看样子还没拆过

铭牌,两颗小螺丝撬开

里面也是锈迹,唉,这是花钱给自己添堵

探头部分,两根白线NTC,黑黄两根是湿度,555芯片震荡

板子6颗螺丝固定,里面也是锈水渍,翻车到底

不用说,开机按钮腐蚀不通,洗洗能开机了,真想抽自己

坛友送了我一台星际蜗牛,好像是叫这个名字,小主机,4盘位,可以做NAS,

风扇噪音有点大

四颗螺丝固定

好像是风扇磨损了

竟然12V两线风扇,还以为是3线4线调速风扇呢

轴承旷量比较大了

里面的油干了

找了个联想台式机,2021年的,没怎么用过,拆个风扇好像大了一点

继续从上面拆了个尺寸一样的风扇

四线风扇,主板上有3针插座,换上去好像是全速运行,噪音也不小,看来得加个调压模块了

楼主:
网页卡了,后面图片传不上去啊

网友A:
下不了手的话,我帮你!

网友:
小主机看着不错,能升级改造一下吧

网友:
小主机不错,哪位好心的坛友送的?

网友:
产地好像是广州的!

网友:
不说,长的还挺像的

网友:
看起来进水严重~

网友:
三个温度计精度应该是可以的!

网友:
小主机还可以,温度计像进水的

网友:
黄鱼水太深

网友:
跟我换的差点是同款。

我买了两个,换上去一个,还剩一个。

买二手就主打一个性价比,还必须有滚珠。

换上,把温控设置好,比原来定速的声音小多了,温度不升高,就以最低速转。

网友:
牛屎芯片的

网友:
有的进水了

网友:
咸鱼多少收的啊

泡水进泥还修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下不了手的话,我帮你!

送你修吧

玩泥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