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输出频率2-30MHz,为什么LED点不亮?

楼主(2023-12-07):
变压器输出频率2-30MHz,电压20-70Vpp。要把C25换成电阻才能点亮LED,与C25容量没有关系换成0.02uF照样点不亮

网友A:
谐振, 加入电容整个负载谐振频率就高多了, 在周期内二极管还来不及开启, 反向电流已经回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谐振, 加入电容整个负载谐振频率就高多了, 在周期内二极管还来不及开启, 反向电流已经回来了 ...

这不是振荡变压器是射频功率输出变压器,定好输出频率后频率是不会变的,谐振了是电压会变高,说二极管速度不够就更不对,1N4148的开关速度是4ns,换成频率就是250MHz,这速度远高于电路中输出频率30MHz

网友:
4148不是普通二极管吗,还是4007?

网友B:
因为你差一个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:
C25没有放电回路。

网友:
4148开关速度跟不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因为你差一个续流二极管。

这个原理和电容降压电路反向并联二极管一样吗?

网友A:
4148换成肖特基试试?5楼说的对,为了提高点灯效率,搞个肖特基全桥?我总觉得4148那结电容都够大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因为你差一个续流二极管。

那为什么工频半波整流就不用接续流管呢?高频半波整流却要续流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4148换成肖特基试试?5楼说的对,为了提高点灯效率,搞个肖特基全桥?我总觉得4148那结电容都够大了 ...

都说了4148是高速开关管,最高频率能到250兆赫兹,你是相信自己感觉也不相信厂商测试的的数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为什么工频半波整流就不用接续流管呢?高频半波整流却要续流管?

串上电容一样需要啊

网友:
涨知识了,多谢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为什么工频半波整流就不用接续流管呢?高频半波整流却要续流管?

因为工频半波整流没串电容,串电容了一样需要续流二极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