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苏泊尔破壁机 可拆底座 固定盘加热盘怎么拆开

楼主(2023-12-07):
苏泊尔破壁机 可拆底座 固定加热盘怎么拆开,想自己换一个热传感器,请大佬们指教。谢谢!

下面:接电机动力

下面:接电机动力

上面:接破壁刀

上面:接破壁刀

网友:
好歹拍个照片

楼主:
照片已上传,多谢指数。

网友A:
要是拆不开,可能就是压铸一体的了。

楼主:
谢谢!看那4个小白孔像是打工具的,不可能是压铸一体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是拆不开,可能就是压铸一体的了。

谢谢!看那4个小白孔像是打工具的,不可能是压铸一体的。

楼主:
请大佬们指教。谢谢!

楼主:
苏泊尔破壁机 可拆底座 固定加热盘怎么拆开

楼主:
请教:苏泊尔破壁机 可拆底座 固定加热盘怎么拆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