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比较两节镍氢电池?怎么知道哪节更好?

楼主(2023-12-07):
是否有必要测一下镍氢电池的容量?
各位用什么工具检测镍氢电池容量的?
除了镍氢电池的容量,大家还会考虑哪些电池参数?如何检测这些参数?

网友A:
现在买就要那种所谓,低自放电率的

网友B:
充满电,用万用表10A档瞬间短路,电流大的好。

一般5号电池7~8A左右(视表笔内阻等因素),好点的能到10A。

网友:
测内阻,测容量。

网友:
对!测内阻、测容量、测自放电。

网友:
测完知道哪一节更好,然后装电池盒里和差的串着用

网友:
重量大点的卷绕层多,肯定容量大些。

网友:
放电时间越长越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充满电,用万用表10A档瞬间短路,电流大的好。

一般5号电池7~8A左右(视表笔内阻等因素),好点的能到10A ...

镍氢电池满电,短路电流最大只有3.7A,很快只有3.2A,甚至2.7A了,什么情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买就要那种所谓,低自放电率的

低自放电率镍氢电池一节价格大概多少?

网友C:
充满,哪个短路电流大哪个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充满,哪个短路电流大哪个好

短路电流急剧下跌,是不是说明镍氢电池不行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短路电流急剧下跌,是不是说明镍氢电池不行?

短路瞬时电流大说明内阻低,急剧下跌说明容量减小了

网友D:
放电仪,容量越大越好。 峰值电流只做参考没多少环境能跑峰值

网友:
内阻、容量  二者就够了。
你需要一个内阻仪,可以参考我的贴子做一个。然后容量放完电再充满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短路瞬时电流大说明内阻低,急剧下跌说明容量减小了

容量变小一般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放电仪,容量越大越好。 峰值电流只做参考没多少环境能跑峰值

用哪种放电仪比较好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镍氢电池满电,短路电流最大只有3.7A,很快只有3.2A,甚至2.7A了,什么情况?
...

说明内阻大,不能大电流放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低自放电率镍氢电池一节价格大概多少?

市场上进口的有爱乐普的还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放电仪,容量越大越好。 峰值电流只做参考没多少环境能跑峰值

测镍氢电池容量,你用的是哪种放电仪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