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另类] 关于 改造成高频焊接机、加热机

楼主(2023-12-07):
上回说电磁炉能改造成高频焊接机吗,大家说频率太低,了解了一下也是。

这次我在闲鱼50拍了个HP C7000服务器电源,2450瓦,这个频率比较高吧,来了准备先测测频率,再从12V整流前端引出交流来加热,看效果如何,调高点电压估计还能当快速充电机、启动电源。

先问问这电源频率多少?大家有玩过的吗

网友A:
海鲜市场是什么市场?还有小黄鱼是什么平台?反拉又是什么平台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海鲜市场是什么市场?还有小黄鱼是什么平台?反拉又是什么平台?

估计是咸鱼吧

网友:
这想法或创意我都看不懂!楼主老厉害了!

网友:
这个不错,估计可玩性很高,抓紧搞

网友:
建议多查查加热电路原理,这个比较关键

网友B:
直流电源还有频率的?

网友:
等你的研究成果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直流电源还有频率的?

肯定有啊,把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去掉不就是一个高频交流电源吗

网友:
新玩法啊?从高频变压器输出端接出高频交流?一般这种电源变压频率是40K左右吧。

网友:
上氮化镓电源应该频率更高,一般MOS开关管频率高不到哪去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流电源还有频率的?

电容前面的就是高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肯定有啊,把输出整流滤波电路去掉不就是一个高频交流电源吗

按题意,貌似是电磁炉的频率低了,想提高频率。
不知道怎么又扯到电源的频率了。一般开关电源的频率不超过1MHz,大部分只有几百kHz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坐等楼主的改造成果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