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照明] 客厅led吸顶灯开始蹦迪了

楼主(2023-12-07):
今天晚上做晚饭回到客厅发现,客厅灯开始了蹦迪,疯狂闪烁,由于之前修过也是疯狂蹦迪闪烁,换了6.8uf的电容就好了,这次打算不修了直接换新的,拆开驱动发现电容没明显鼓包,找了个类似的电源换上去发现变成了微亮,这就纳闷了参数差不多为什么会微亮呢,难道是因为原来是双色灯我并联了两个负极的问题?驱动在这里上面长条的是新的,下面那个是旧的

网友A:
很明显有个别灯珠坏了 但没有完全坏 没完全开路 限制了电流的通过

网友:
热死了!散热跟不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明显有个别灯珠坏了 但没有完全坏 没完全开路 限制了电流的通过

灯珠坏了会疯狂蹦迪?之前都是电容问题啊

网友:
昨天我也是碰到微亮闪。不亮拆下来看到驱动板糊了,就找了个电压适合电流大一倍的新驱动挑掉个电阻,就这样了,没法子旧板电解全换新,好了。还得是原配

网友:
灯珠热损伤,该换新的了。

网友:
热死了,个别灯珠坏了!

网友:
电流太大了,改下限流电阻

网友B:
灯珠有坏的,横流源电流不变电压升高,导致过压保护,保护后电压下降再启动,如此往复。

网友:
双色灯芯的

网友:
上次是电容,这次是灯珠

网友:
论坛登录真不容易,抓紧时间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灯珠有坏的,还能通电,升温后通断问题更加突出,闪烁不停。

网友:
有个球泡也暗,拆开检查发现按动元件会亮,估计长期发热接触不良

网友:
是铝基底的还可以啊

网友:
换掉闪烁的电珠即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灯珠有坏的,横流源电流不变电压升高,导致过压保护,保护后电压下降再启动,如此往复。 ...

同意。这个分析有道理。

网友:
A B分别试一试,看看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