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修ZTE中兴50W 50Ω无感假负载

楼主(2023-12-08):
几年前做FM射频功放买的,这次做50W短波射频功放给烧了,还好发现及时没把功放烧了。
开始以为拆不开,注意看了一遍应该是可以拆开,试着用钳子夹住N头旋了下没费多大劲就动了,

看到希望了把N头子旋出来看看电阻是装在哪里▼

N型公头▼

底部▼

钣手太厚只能用钳子夹住旋出来▼

N头旋出来了,看到电阻是装在N头上,这样完全就可以修了▼

找出之前买的进口拆机的无感电阻,
但是引脚方向不对得把电阻从衬底上取下旋90°再装到衬底上。▼

右边烧了的电阻明显鼓了▼

拆机的电阻衬底比国产厚了一倍▼

之前拆过这电阻,电阻是用焊锡焊在衬底,
用热风枪把电阻取下旋90°再装回▼

安装到N头,原先是没有涂硅脂▼

安装好再焊好电阻▼

测电阻▼

最后装回散热器里,也涂上硅脂,原先也有涂但是很少▼

用钳子拧紧,但是硅脂溢出来了,
很难清除干净,就这样了▼

最后上机测一下驻波与满功率50W时假负载温度,
驻波为1合格,频率30MHz,功率106W,超过了假负载额定功率50W一倍多。
超功率不能长时间测了,不然又会烧了。

满功率50W工作一小时后假负载温度在130-133℃之间▼

拆修结束

网友:
这玩意一个电阻都这么复杂的吗

网友:
这电阻套个壳,要不少钱啊

网友:
我去!专门的射频负载电阻.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玩意

网友:
这玩意头一回见,电阻外观很精致,无感的,估计不便宜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东东

网友:
这个电阻发热这么厉害啊,需要如此之大的散热片

网友:
高频的负载发热更厉害!

网友:
50欧姆的高频负载电阻!

网友:
谢谢分享,第一次见到无感电阻。

网友:
这种负载就是一个取暖器呀,不知道辐射大不大。

网友:
电阻外壳真不错啊

国产货都缩水别说超功率运行,满功率都容易坏

网友:
原来那个外壳是散热片,热量不小

网友:
这无线玩不起,玩的贵,还难玩转

网友:
外壳不光散热,还有屏蔽的作用吧!

网友:
用一节电炉丝能代替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