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玩个SM2259xt2的板子,翻车了(结局来了)

楼主(2023-12-08):
如题,手上有几个272的bics4.5颗粒,测试架上用ps3111开一点问题都没有,想着59xt2温度低,性能更好一点就下单了,收到板子全新的测试一下能认主控,就直接贴颗粒了
贴了n次,只要一上颗粒(单帖),就不认主控,板子发热,看电流能跑到0.47a,去了颗粒能认主控,电流0.11a。
干了一晚上头都大了,求助下有玩过这个板子的大佬吗?是什么问题?

结局来了,重新在eva家买了单帖272的板子,贴了两片,直接都开过了,一次性没有任何的问题。
图上的双贴板子确定有问题,新板子贴颗粒直接短路,购买于咸鱼老街那里,玩家注意一下
总结:
59xt2现在各种方案都有,很多人在做,不像以前46en,58h的板子少,出货之前给av等玩家测测看,有bug都能提前说
就算这样也踩过紫色903板子的坑,白色59xt2板子的坑。。。。
以前还感觉微冷等不做了慢慢diy没什么人搞了,没想到。
59xt2貌似跳线多,设计起来要比58xt难度大很多,大家尽量选择成熟的板子吧

楼主:
如图所示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冬天干这个,就是有点费劲.

网友:
没有搞过这种东西。不知原因

网友A:
BiCS4、4.5、5 (ID E3 E4 EB EC结尾),跳线:P23,其余都不跳
BiCS4、4.5、5 (ID 63 64 6B 6C结尾),跳线:全部不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iCS4、4.5、5 (ID E3 E4 EB EC结尾),跳线:P23,其余都不跳
BiCS4、4.5、5 (ID 63 64 6B 6C结尾),跳线: ...

单颗粒转接板在59xt2的测试架开出来了,应该不是跳线的问题

网友:
这种我还没玩过

网友B:
大哥,这是第一脚,你贴反了
芯片上那个圆点对准第一脚位

网友:
出bug,发了两遍,这层楼当没看见就行

网友:
8楼正解。。。楼主好像确实贴反了。0.47A的话一般都是有短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这是第一脚,你贴反了
芯片上那个圆点对准第一脚位

正反都贴过了,这个是特地贴反的,看一下是不是丝印有问题,而且就算贴反了不至于这个反应,这个焊盘不是对称的,我就怀疑哪里有问题了

网友:
应该是短路啦!可能片子贴反了!

网友C:
该说不说,你这真是272板子吗,现在304(272)板子不打丝印,你说是316的我也信、、、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该说不说,你这真是272板子吗,现在304(272)板子不打丝印,你说是316的我也信、、、、 ...

讲真,这个我还真没想过,说的我心里一凉。。。不过好像没见过这样的316,316的焊盘外面一圈好像都在的

楼主:
结局来了,请大家看吧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结局来了,请大家看吧

还没有结局,你找一个316的怼上那个双贴的,看看能不能认?能认的话,就是卖家把316当272卖给你了。

网友:
我买的 就是白色的 板子,垃圾的要死,和楼主说的问题有果汁而不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还没有结局,你找一个316的怼上那个双贴的,看看能不能认?能认的话,就是卖家把316当272卖给你了。 ...

这很明显不是316嘛,316外面一起是有的,而且长边中间的两个凹槽也证明就是304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很明显不是316嘛,316外面一起是有的,而且长边中间的两个凹槽也证明就是304脚 ...

对的,316周边一圈连在一起的,304分开的

网友:
这个我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