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c bk500指示灯不亮,该怎么办?

楼主(2023-12-08):
没放电池,但是电源线接市电了,
按下开关键,但是bk500的指示灯没亮,
bk500的插座也没电,为何会这样?
必须放电池,bk500的电源灯才能亮么?

网友:
期待高手指点

网友A:
这刷帖机不知道又是在哪偷的图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刷帖机不知道又是在哪偷的图...

我手上的机器啊